安川运动控制程序理解

楼主(2021-03-10):
安川梯形图中上上升脉冲 (ON-PLS)"

位输入由 0 变为 1 后,仅 1 次扫描间位输出变为 1。通过具有 ON-PLS 命令的前次值寄存器保存位输入的前

次值"这句话怎么理解呀?非常感谢!

网友A:
PLC扫描周期理解吗?就是程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执行完一个周期,上升沿就保持这个周期寄存器信号为1

网友B(2021-06-13):
1/位输入由 0 变为 1 后,2/仅 1 次扫描间位输出变为 1,捡最好理解的去理解。

网友C:
仿真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