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6卡顿问题

楼主(2021-03-10):
64位系统 装了eplan2.6,后来装了2.7,也装了防卡补丁就不卡,但是2.6就很卡,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要装一个小插件,一般下载软件时候就要跟着安装,要不然使用起来也很卡,忘记什么插件了,你可以网上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