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防腐开关箱(玻璃纤维)外壳用不用接接地线

楼主(2021-03-10):
我们厂现场很多防腐操作箱材质为玻璃纤维,我的安环部的说外壳没有接接地线,想问一下需不需要加,有没有哪个规范可以查,查了好几个规范都没有提及。

网友A:
如果外壳都是绝缘的,感觉没那个必要

网友B:
我们常用配电系统是“接零保护系统”,用符号TN表示。TN系统又有TN-C和TN-S二种。TN系统要求用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和外界可导电部分与零线(PE或PEN)可靠连接。国际(IEC)、国内(GB)都有相关标准,怎么会查不到?

你的问题是:现场用电设备的所有导电部分都要与零线(PE或PEN)连接,金属结构件要求焊接连接,导线截面要符合标准要求。

网友C:
确认材料是否导电部分,绝缘不用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