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怎么控制伺服从位置模式转换为扭矩模式

楼主(2021-03-10):
怎么利用200smart怎么控制伺服从位置模式转换为扭矩模式,主要实现伺服通过位置模式到达一定位置时,转换为扭矩模式,扭力从x到y后,停止并进行返回

楼主:
伺服电机用台达伺服A2或者B3系列

楼主:
各位大佬小弟求助一下

网友A:
扭力控制需要用到模拟量控制,伺服驱动器有对应端子切换位置控制模式与扭力模式

网友B:
好像我之前做过台达的这种例子  你要我可以发给你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我之前做过台达的这种例子  你要我可以发给你参考参考



大佬发给我学习一下,谢谢了,邮箱936138108@qq.com

楼主: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用台达伺服A2或者B3系列



是的,用的A2系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我之前做过台达的这种例子  你要我可以发给你参考参考



大佬,我也需要,请发我一下,邮箱1065653054@qq.com,非常感谢

网友D:
扭矩位需要用到模拟量,关键在伺服驱动器,不在PLC。但是PLC硬件配置需要配置模拟量。

网友E(2021-04-18):
如果位置要求精确的话,再好的编码器比较好!

网友F(2021-05-18):
引用 网友B:
好像我之前做过台达的这种例子  你要我可以发给你参考参考



大佬,我也需要,请发我一下,邮箱153384518@qq.com,非常感谢

网友G(2021-08-05):
引用 网友B:
好像我之前做过台达的这种例子  你要我可以发给你参考参考

大佬发给我学习一下,谢谢了,邮箱30688816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