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可以连续长期工作吗

楼主(2021-03-11):
流量计属于工业自动化仪表,属于工业产品,我们都知道工业产品是一种磨损产品,使用时间越长,损耗越大,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流量计需要定期维护、检修和更换。那么涡街流量计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涡街流量计使用一段时间后主要存在的问题
1.指示大范围波动,无法读数;
2.指示不回零;
3.指示长期不准;
4.始终无指示;
5.小流量时无指示;
6.仪表K系数无法确定;
7.大流量时指示正常,小流量时指示不准;
8.流量变化时指示变化跟不上。

涡街流量计在设计、安装、参数设置、日常维护和运行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问题。许多问题是相互联系的,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总结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传感器安装问题。主要原因是传感器前面的直管长度不够,影响了测量精度。

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由于参数设置错误,仪表指示错误。相同的满标度频率使指示长期不准确。实际满标度频率太大。计算的满标度频率使指示在很大范围内波动,无法读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通过重新校准来确定参数。

流量计的选择。例如有些涡街传感器在口径选择或设计选型后,由于工艺条件的变化,做出大规格的选择,实际选型时应尽量选择小口径,以提高测量精度。此外,还设计了一条涡街管道供多台设备使用。有时,某些设备不工作,导致实际流量减少。在实际使用中,原设计选用的通径过大,相当于提高了可测流量的下限。当工艺管道流量较小时,不能保证指示。当流量较大时,仍可使用。如果要重建,有时太困难,有时过程困难,条件的改变只是暂时的。可与参数复位相结合,提高指示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