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润温控器在同时有加热和制冷的系统控制效果怎么样,怎么调试?

楼主(2021-03-11):
NHR-5300带加热和制冷双输出,仪表到现场后只需先设置分度号等参数让仪表温度显示正常,输出和加热以及制冷设备连接好后,启动自整定参数,整定结束后一般都能正常控制,如果整定结束后温度会在设定值上下波动,再增加I值和D值就能达到控制要求了,在修改P、I、D这三个参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P1、I1、D1和P2、I2、D2一定要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