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连接短信模块发送短信

楼主(2021-03-11):
如题,我想实现组态中报警则发送短信。

物理连接:触摸屏232连接采集数据模块,实现正常采集。485口连接短信模块。

设备管理器中如何配置,并发送,如下图

上图中,因为USB转485线,WINDOWS中显示是串口4,所以这里选择了 COM4,但说明书中 我这个 7062ti 的232口是 com1,485口为com2,不知道这里是否应该选择 com2还是选择 com4;

这里我选择了 com4,然后运行程序,在组态界面上必须输入3号,打开 串口是成功的 。

请问大家,我这个过程有没有问题。反正现在短信发送还没成功。(使用厂家的demo工具在电脑上发送短信到手机,是已经测试成功了,所以排除设备配置问题)

楼主:
这个有专家没啊 ,求助。

短信模块在电脑上测试都正常,使用串口调试工具,连接后,可以发送中文到手机上,但在组态中就不行,我估计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我理解的是 ,应该连接com2;

在电脑上进行嵌入板组态软件的设置时,应该设置 最终 该软件 在触摸屏上的接口信息,而不是按着 电脑的端口来进行设置;

网友B:
没COM4 选啥com4

楼主:
已经解决了。大神给我了串口收发驱动。解决了。感谢 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