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怎么修改导线线型?怎么连接导线?

楼主(2021-03-11):
导线,指的是用作电线电缆的材料,工业上也指电线。在绘制电气CAD图纸的过程中经常会需要绘制导线,那么在CAD制图软件中怎么修改导线线型或连接导线呢?下面就让小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国产CAD制图软件——浩辰CAD电气软件中修改导线线型,连接导线以及线变导线的相关操作技巧吧!

CAD中修改导线线型的方法:

浩辰CAD电气软件中【导线替换】功能的主要作用是修改导线的线型。

首先打开浩辰电气CAD制图软件,然后依次点击【平面设计】→【强电平面】→【线缆编辑】→【导线替换】。如下图所示: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合适的线型,然后从图中选择需要修改的导线,程序将该导线修改为新的线型。

注意:如果虚线等没有变化,请查一下线型比例(Ltscale)是否合适。需要修改线型比例,可以用浩辰CAD软件的“Ltscale”,此命令会修改整图的线型比例;也可用“线型比例”功能来修改,此命令只修改所选实体的线型比例,不影响其他图形。

CAD中线变导线的方法:

浩辰CAD电气软件中【线变导线】功能的主要作用是将普通的CAD线型转换为浩辰CAD 电气软件所使用线型。

首先打开浩辰电气CAD制图软件,然后依次点击【平面设计】→【强电平面】→【线缆编辑】→【线变导线】。如下图所示:

框选所需要转换的CAD线,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合适的线型,然后从图中选择需要修改的导线,程序将该导线修改为浩辰CAD电气软件的相应线型。

CAD中连接导线的方法:

浩辰CAD电气软件中【导线连接】功能的主要作用是导线连接。

首先打开浩辰电气CAD制图软件,然后依次点击【平面设计】→【强电平面】→【线缆编辑】→【导线连接】。如下图所示:

分别选择需要连接的两段导线,导线要求在同一水平线上,否则无法连接。

以上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国产CAD制图软件——浩辰CAD电气软件中修改导线线型,连接导线以及线变导线的相关操作技巧,是不是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