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C60T用FPWINGR7编程JP,LBL,LOOP指令怎么编辑

楼主(2021-03-11):
松下FP-XH-C60T用FPWIN GR7编程,用我想编辑一个跳转指令,中间有一段程序切换后不想用,如何编辑JP和LBL指令,
总是提示    为不可插入的指令,无法插入,请问大侠们怎么使用跳转指令呢?

网友A:
指令编号用错了吧?

网友B:
编程手册应该有详细说明吧!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