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选型时,罐体类型对选型有影响吗?

楼主(2021-03-11):
最近学习选型,压力罐体用双法兰,常压罐用单法兰,地下的罐用投入式,这些都容易理解。

但法兰压力变送器高压侧引压口并不是在罐体底部的,压力是怎么和液位关联的呢?

有大大解释一下测现场测罐体液位一般都是怎么调试的吗?

网友A:
压力和液位成正比关系,然后调试的时候就去找对应关系

网友B:
安装的时候要算迁移量,

调试的时候要与现场实际液位核对,然后才能保证你测量是准确的。

上面两步做好了,后面调试也就顺利完成了

网友C:
我们都是用雷达监测液位。

网友D:
法兰高压侧不在罐底,那液位测量法兰以下为盲区,可做一个也为补偿值,但是低于法兰下的液位是测量不出来的,这在双法兰液位变送器中比较普遍,一般工业运行过程中液位是不允许低于一定值,此值肯定高于高压法兰口,可以不必纠结此事,即便不做补偿,也不影响工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