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角箱车轮组和剖分车轮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3-11):
通俗讲区别就是,轴承座的外形 一个是“角箱”(角箱车轮组)和“一个是圆箱”(剖分车轮组)。角箱车轮组不好拆卸;剖分车轮组方便拆卸,便于维修。

下面具体说说45°剖分轴承箱车轮组的优缺点。

优点:安装和拆卸方便
缺点:加工复杂

45°剖分轴承箱车轮组这种结构,只适用于小车或大车运行的台车。不需要比较大的机床来加工。对于未采用台车的桥吊端梁或门吊的下横梁,一般轮距都比较大,而且本身是焊接件。如果镗孔的话,还需要设置加工基准,即使这样在工作过程中,在载荷作用下,主梁和端梁会产生一定的变形。加工装配出的精度也不能保持不变,因此也不能保证车轮的垂直和水平偏斜要求。

起重机的车轮组与轨道之间,并不是要求非常精密。于说啃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可以采取其它方法解决,比如可以加水平轮等等。

于说维修方便,要看什么场合,比如只有4个车轮的桥吊,在轨道上进行维修更换车轮时,采用角型轴承箱的车轮组,可能更容易拆装,可以把车轮组和角型轴承箱组件,整体更换。如果采用45°剖分轴承箱车轮组,需要将端梁顶得很高。并且高空作业,车轮、轴及轴承的安装和调整难度很大,作业时间比较长。从考虑,应该尽量减少高空作业的时间。

如果说拆卸方便,只是在工厂或维修车间里,进行装配时,45°剖分轴承箱车轮组比角型轴承箱的车轮组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