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的原点回归程序,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1-03-12):
上程序! 现在的问题就是启动M14工件碰到原点限位开关了,再按下M16却没反应了,D8340也无法清零。开关是那种微动开关有挡片的那种。

恳求各位大佬看一下小弟的程序,给一点意见。万分感激

网友A:
有几点不清楚的地方:①楼主是要做先回原点,然后做两点之间的往复运动吗?

②如是回原点image.png干嘛不用三菱内部回原点指令 而是用相对定位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点不清楚的地方:①楼主是要做先回原点,然后做两点之间的往复运动吗?②如是回原点干嘛不用三菱内部回原点指令 而是用相对定位指令?...



  1. 只是回原点。因为用的是微动开关,挡片是不能过去的那种,所以三菱内部的原点回归指令没办法用,所以只能是自己写一条原点回归指令。

  2. 程序是这样的 假设工件在中间的话,那可以直接往左运动碰到限位(即把限位当成原点使用,设备要求的精度不高),但假设我现在的工件就是碰到了左限位,我还是要实现一次回原点的指令,设备就无法归零 所以为避免第二种情况发生,就采用了不管哪一种情况,都先让它碰到左限位后,再往右边走一段距离后再回到左限位归零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启动M14工件碰到原点限位开关了,再按下M16却没反应了,D8340也无法清零。

  3. 好像也是可以用DZRN,强行把爬行的方向调转

        感谢版主的意见。

网友A:
把你的M16上升沿取消掉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M16上升沿取消掉试试看



也是如此,是不是应该RST 一下M8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