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奶油布丁参数理解DOE试验设计

楼主(2021-03-12):
为了深入浅出学习DOE试验设计,我们就以以做奶油布丁为例吧,先看一下基本的配方:

因子:设置在不同水平以观察其对输出影响的过程输入变量。

配方里的每一项,也就是DOE里的因子。牛奶、糖、淡奶油、蛋黄、鸡蛋,再加上两个,也就是烘烤温度,和烘烤时间

- 因子可以是定量或定性的。

水平:因子的设定值,是在实验中所检验因子的门限(或条件)。

- 大多数实验在2或3个水平上检验因子。

“-” 或 “-1” 表示因子的低水平。

“+” 或 “+1”表示因子的高水平。

或者

“1” 表示因子的低水平。

“2” 表示因子的高水平。

单因子分析:

如果所考察的因子只有一个;比如这里,配方、烘烤时间都不变,每次只调整烘烤温度,分别为160 ℃,180℃,200℃

两因子分析:

如果在一个实验中需要同时考察两个因子A与B,并设因子A有r个水平,因子B有s个水平,这时共有n=rs个不同的实验条件,有n个总体。

输出因变量 Y: 作为试验结果衡量的输出,并用以判断因子的影响

平时进行试菜时,有打分表,比如对色泽、气味、可接受度分别打分,这里为了简化,直接按100分为满分,进行衡量。

关于实验输出Y,多说两句,

1.  在计划一项实验时,要确定的第一项内容是将什么作为实验输出 (Y)来衡量。

2. 可能情况下尽量选择单一输出衡量。这也是刚才我们说不单独把色、香、味用作输出的Y。

3.   输出因变量(输出衡量的)应与试验目标有关。改进输出应该改进CT的特性。

4.    一旦确定了输出衡量尺度,项目团队应提问“哪些因子Xs会影响该输出? ”

5.   要注意的是,进行真实项目的DOE时,尽可能使用与过程功能直接相关的输出。当必须使用问题或缺陷的衡量尺度时,注意要使用可变数据。

属性数据(如计算缺陷等)对DOE来说是一项无效输出,因为它……

为评估因子影响所提供的细节不充分;

经常产生难以复制的结论;

需要大样本。

有了以上所讲的基础,我们就比较好理解DOE试验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