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调试软件安装不上

楼主(2021-03-12):
请问一下这个松下伺服调试软件安装不上,是什么原因呢。注册表也清理过了。以前安装一次。

网友A:
之前安装过,卸载之后卸载不完全,只能装虚拟机或者重装系统了

网友B:
你在装电脑过程中需要全程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C:
安装不上提示什么呢?能不能截图看看?安装这类工控软件最好先关闭杀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