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调试软件安装不上

楼主(2021-03-12):
请问一下这个松下伺服调试软件安装不上,是什么原因呢。注册表也清理过了。以前安装一次。

网友A:
看提示是缺少什么文件了,你安装的时候最好把杀软关闭掉,安装好了后,可以用杀软扫描一下全盘文件,杀软有误杀的文件,你就把这个文件添加到白名单里。

网友B:
可以注意下面的一些细节,在安装软件时可以注意下。

安装软件时,尤其是 较大的软件时,建议养成一个习惯:

电脑侧:

1、把其他不相干的应用程序 都关闭,安装速度会快些、也方便软件安装后的电脑重启;

2、注意安装软件时,使用的权限,是否是管理员权限;

3、刚刚上位同行 也提到  需要关闭杀毒软件,这个 更是需要关闭;

软件本身:

1、注意软件安装所需要的环境,是否是 对系统有要求, 32位 还是 64位、win10/win7;

2、软件安装包 最好放在 “全英文路径”,避免出现汉字;

网友C:
看看你电脑是不是安装了家庭板

网友D:
学习了,感谢大家分享

网友E:
杀毒软件全程关闭,重新下载你的安装包

网友F(2025-07-01):
我也是,有没有大神支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