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文件备份无法返回U盘根目录

楼主(2021-03-12):
把U盘插入示教器之后,U盘根目录下自动显示了一个名称为02的文件夹。

如果想在此文件夹下备份文件,无法备份成功;

如果想返回U盘根目录进行文件备份,也无法返回根目录,示教器会提示"双字节字符名称未处理“。

如果切换到其他设备,再进入UT1, 还是显示有02文件夹。

而且如果在电脑中查看U盘,发现02文件夹根本不存在。

请问这个该怎样解决呢? 现在根本无法在U盘中备份文件了

网友A:
把U盘格式化  再创建目录  文件夹名称数字或英文字母  再备份

再不行 就换个U盘 注意U盘格式exFAT(默认)格式

网友B:
很简单,先将设备切到其他设备,比如MC:或者MD:什么的,然后再切回UT:即可

网友B:
切换到其他设备切回来发现还是不行还是有原来的文件夹,是因为你切的另外一个设备的时候没切成功,再试下切其他的,比如切MC:没切成功就切去MD:,再切回UT:

网友C(2023-11-16):
有的系统版本需要切换到英文才能读取U盘设备,我这边就是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