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机械制图时的常见问题

楼主(2021-03-12):
CAD机械制图时,尽管我们对CAD机械绘图的常识性问题很了解,但是在我们绘图的过程中,不免会遇到一些其他的问题,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应该如何解决,才会不影响我们的绘图操作?

CAD机械制图时的常见问题:
1、常见问题要弄懂
  (1)同样画一张图,有的人画的大小适中,有的人画的图形就很小,甚至看不见,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绘图区域界限的设定操作没有做,或虽用LIMITS命令进行了设定,但忘记了用ZOOM命令中的ALL选项对绘图区重新进行规整。绘图区域的设定是根据实际的绘图需要来进行的。
  (2)有人用线型名称为“HIDDEN”的线型画线段,但发现画出的线段看上去像是实线,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这是“线型比例”不合适引起的,也就是说“线型比例”太大,也可能是太小。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将线型管理器对话框打开,修改其“全局比例因子”至合适的数值即可。
  (3)在进行尺寸标注以后,有时发现不能看到所标注的尺寸文本,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这是因为尺寸标注的整体比例因子设置得太小,将尺寸标注方式对话框打开,修改其数值变大即可。
  作为初学者彻底弄懂这些问题,很有必要,对提高绘图质量和效率很有帮助。
  2、有比较,才有鉴别
    容易混淆的命令,要注意使自己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如ZOOM和SCALE,PAN和MOVE,DIVIDE和MEASURE等等。
  3、层次要分明
    图层就像是透明的覆盖图,运用它可以很好地组织不同类型的图形信息。学习过程中,有的人图省事,直接从对象特性工具栏的下拉列表框中选取颜色,线型和线宽等实体信息,这很不好,使得处理图形中的信息不那么容易,要特别注意纠正自己的这一不好习惯。严格做到层次分明,规范作图。我的体会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受益匪浅。
  4、粗细要清楚
    使用线宽,可以用粗线和细线清楚地展现出部件的截面,标高的深度,尺寸线以及不同的对象厚度。作为初学者,一定要通过图层指定线宽,显示线宽。提高自己的图纸质量和表达水平。
  5、内外有别
    利用CAD的“块”以及属性功能,可以大大提高绘图效率。“块”有内部图块与外部图块之分。
    内部图块是在一个文件内定义的图块,可以在该文件内部自由作用,内部图块一旦被定义,它就和文件同时被存储和打开。
    外部图块将“块”的主文件的形式写入磁盘,其他图形文件也可以使用它,要注意这是外部图块和内部图块的一个重要区别。
  6、滴水不漏
    图案填充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构成阴影区域边界的实体必须在它们的端点处相交,也就是说要封闭,要做到“滴水不漏”;否则会产生错误的填充。我们在绘图过程中最好还要学会如何查找“漏洞”,修复错误。
7、写文字要规范
    文字是工程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比如:尺寸标注文字、图纸说明,注释、标题等,文字和图形一起表达完整的设计思想。尽管CAD提供了很强的文字处理功能,但符合工程制图规范的文字,并没有直接提供。因此要学会设置“长仿宋体”这一规范文字。具体操作的简要步骤是,打开“文字样式”对话框,新建一个样式,可取名为“长仿宋体”,对话框中字体名改为选用“仿宋体GB-2312”,宽度比例也要改为0.67。尺寸标注的文字可改为“italic.shx”代替“仿宋体GB-2312”。
    另一种作用规范文字更简单的方法是,直接使用CAD样板文件提供的“工程字”样式;注意,使用前要用“使用模板”方式启动CAD,选择国标标题(如:GBA3)进入绘图状态。再将“工程字”样式置为当前工作样式。这种方法,大多数书籍上没有提及,我们要注意多做一些这一方面的例题。
  8、特殊字符,特殊处理
    实际绘图中,常需要输入一些特殊字符,如角度标志,直径符号等。这些中利用CAD提供的控制码来输入,较易掌握。
    另一些特殊字符,如“τ”、“α”、“δ”等等希腊字母的输入,掌握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它要用到MTEXT命令的“其他…”选项,拷贝特殊字体的希腊字母,再粘贴到书写区等操作。尤其要注意字体的转换等编辑。
    还有一些特殊文本,如“φ”在机械制图中应用较多,叫做带上、下偏差的尺寸公差标注,也可用MTEXT命令的“堆叠”功能来实现。这样做远比在尺寸标注对话框中调节相应功能数值方便得多。我个人的体会是:特别方便!
  9、不依规矩,不成方圆
    工程标注是零件制造、工程施工和零部件装配时的重要依据。在任何时候一幅工程图中,工程标注是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工程标注甚至比图形更重要。
    我的许多朋友不怕绘图,怕标注;原因之一是尺寸标注方式对话框里选项太多,自己又理解不清,更不知道这些选项之间如何配合,所以往往很难达到理想的标注效果。
    为此,除应弄清对话框里各选取项的含义及常用值外,还应督促自己绘图时应遵守如下五个规程:
  (1)为尺寸标注创建一个独立的层,使之与图形的其他信息分开,便于进行各种操作。
  (2)为尺寸文本建立专门的文字样式(如前述“长仿宋体”)和大小。
  (3)将尺寸单位设置为所希望的计量单位,并将精度取到所希望的最小单位。
  (4)利用尺寸方式对话框,将整体比例因子设置为绘制图形时的比例因子。
  (5)充分利用目标捕捉方式,以便快捷拾取寻找点。
  10、两个空间、两个作用
    在CAD环境中有两种空间:模型空间和图纸空间,其作用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模型空间是一个三维空间,主要用来设计零件和图形的几何形状,设计者一般在模型空间完成其主要的设计构思;而图纸空间是用来将几何模型表达到工程图之上用的,专门用来进行出图的;图纸空间有时又称为“布局”,是一种图纸空间环境,它模拟图纸页面,提供直观的打印设置。目前的设计方向是进入三维的零件建模和设计,那么零件设计好之后需要表达到工程图上时,需要对其进行各个角度的投影,标注尺寸,加入标题栏和图框等等操作,此时在模型空间已经不能方便地进行这些操作了,在图纸空间则非常方便。在图纸空间中可能创建并放置视口对象,还可以添加标题栏或其他几何图形。可以在图形中创建多个布局以显示不同视图,每个布局可以包含不同的打印比例和图纸尺寸。布局显示的图形与图纸页面上打印出来的图形完全一样。
11、九九归一
    计算机绘图的目标就是要使设计的结果在生产实践中发挥作用。目前的设计结果基本上以纸基图纸的方式进入到生产中,同时,在设计单位,纸基的图纸也是图纸档案管理的主要对象。虽然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发展方向是达到设计、生产的无纸化,但除了极少数巨型的制造企业外,绝大多数普通的设计生产单位还是以纸基图作为组织设计生产的依据。因此,怎样将CAD设计产生的电子格式的图纸转换成描绘在规定幅面上的纸基格式的图纸,是一个与生产实际结合得非常紧密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步与图形的修改、编辑等绘图过程同等重要。
以上就是在CAD机械制图软件中,我们如果在绘图的时候,遇到一些常见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上述内容,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并继续绘图。今天就介绍这么多了。安装浩辰CAD软件试试吧。更多CAD教程技巧,可关注浩辰CAD官网进行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