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温机的使用方法以及调试步骤详解,看完就明白

楼主(2021-03-12):
模温机是一类温控产品的总称,全称为模具温度控制机,模温机既可以升温也可以降温,利用具有高传热性的导热油作为加热媒体,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模具温度升到生产所需的温度。为了能够使模温机更好的工作,以及维持更长时间的寿命,就需要在使用的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执行,下面就由拥有多年模温机经验的小编来为大家具体阐述一下模温机的使用方法以及调试步骤该如何具体操作。

模温机的使用方法首先需要在模温机就位前选定确切位置,需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确保安全生产,模温机必须装在水平基础上,需预留有足够的操作空间、检修空间。模温机距受热设备不宜太近,模温机上部有进出油口法兰,在进出油口上安装对应型号的截止阀,受热设备与模温机之间的管道须参照电气箱左侧管道线路图连接装配;法兰的密封口必须采用金属缠绕垫片密封,管线接好后补油试运行,确保各连接焊点无泄漏进行连接管道保温。

模温机组装好之后需要在系统内注入传热媒介,在注入传热媒介的时候要把循环泵运转起来,但不需要升温,等系统内传热媒介加满了再升温,需要检查模温机的液位保护功能是否稳定,把液位感应器从油箱中取出来然后把有液位感应器的那头朝上,然后启动循环泵,之后把液位感应器上面的头向上移。

如果没有警报就要把液位感应器上的感应头取出来调换方向再从新测试一次,如果模温机还没有警报,那说明这个感应器或者控制电路部分就有问题了,如果发出警报信号就说明液位感应器的功能稳定,这些都检查好了就可以开始正常运转了。

了解了模温机的使用方法及安装,那么模温机的调试步骤又该怎么做呢?首先将模温机的三相380V的电源线接到模温机空开上,三根火线的顺序也有一定的要求,即三根火线的排列顺序需与空开上三根火线的顺序相同。否则模温机会出现逆向报警。如果模温机出现逆向报警,只需要关闭总电源,将空开上面的三根火线任意两根对换一下即可。

接着往模温机注油时,刚开始需要将导热油添加到高液位下3公分左右,然后开启电源键,开启泵浦,使导热油冲满设备与客户模具中。若模温机有缺媒体报警,需继续添加导热油直到模温机无报警。模温机无缺媒体报警,导热油最好控制在低液位上两公分,这样模温机导热油在高温时也有一定的膨胀空间。

将模温机导热油注好之后,不必急着升温,首先观察模温机的压力表压力是否稳定,判断模温机压力是否稳定的方法就是观察压力表指针是否上下摆动,若模温机压力不稳定,将模温机排气功能调到自动排气,不加温,让泵运行排空气,直到压力稳定。

当模温机压力稳定,调节模温机温控表上∧∨键调节温度,先将温度升到80度,继续让泵运行,观察压力表是否稳定,若压力稳定,方可增加10度。如若压力不稳定,让泵运行,继续排气直到压力稳定,加温。按照以上的方法增加到100度,如果压力稳定,可以20度的往上增加,直到升温到所需要的温度,此过程中要注意观察压力,如果压力不稳定一直加温,导热油含有的水分没有蒸发掉,会导致导热油喷出来,导热油的温度比较好,容易发生烫伤危险。

如果导热油在调试过程中有喷出来的情况,需立即停止加温将模温机停止工作,让导热油喷出来,然后打开模温机,将温度调到100度,观察压力,待压力稳定,按照5度的速率逐步增加。

    结合以上几个调试步骤将模温机调试完成后,即可正常使用,以后再次开机的时候无需调试,直接升温即可,但当导热油更换以及设备保养之后需要按照以上步骤再次进行简单的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