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通讯问题

楼主(2021-03-12):
各位大神,求助一下,西门子314-2PN/DP PLC有没有办法与普通计算机通讯啊,计算机通过以太网可以直接接收PLC数据吗,我主要是想将PLC的数据写到计算机上,但是我不在计算机上装客户端。计算机上装串口卡是不是可以实现呢,具体如何操作呢,请提供一下参考资料

网友A:
1、可以了解下  组态软件-组态王、力控、wincc等;组态软件 的选型,根据 需要采集的 IO点数(有的点数 包括 内部变量个数);

2、在电脑侧安装 组态软件,用网线 与 314-2PN/DP PLC连接,在组态软件中 选择相应的驱动,进行通讯链路设置;

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

组态软件与PLC相关的文章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3/824897/824897_1.shtml

网友A:
为了将PLC 数据 写到计算机中,不在计算机上装客户端   ,对时效性要求高吗?1分钟?

网友B:
这个有办法,阔以1509637701--5

网友C:
你是想想把什么数据写到电脑上?通过组态软件写还是说你会C#,PYTHON这些?

组态软件会简单点,通过PN接口 网络IP就能够实现。

C#,PYTHON就得考虑opc服务的方式

不知道你喜欢的那种

网友D:
应该可以,但是你的组态好通讯。

用modbus tcp方面,但是肯定需要专门的通讯软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但是你的组态好通讯。用modbus tcp方面,但是肯定需要专门的通讯软件。...

这个用Modbus TCP不是最佳选择吧

网友F:
这个模块支持MPI接口转成以太网接口,协议支持ModbusTCP和西门子的S7协议通讯: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0161816

网友G: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H:
可以OPC通信,肯定能行

网友I:
工控行业最常见的是装客户端,例如力控等,具有相应的驱动可以直接和PLC进行通信,数据采集,数据转储。

网友J:
可以实现,不过你需要在上位机开发一个客户端软件用于读取PLC数据并写入数据库中,主要步骤如下(以VB为例):

  1. 先在电脑安装VB软件和数据库软件

  2. 用VB写个客户端

  3. 完善VB客户端,通过串口协议编写与PLC通信

  4. VB客户端与数据库连接写入即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