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本体四轴设置问题!!!

楼主(2021-03-13):
请教一下大神们

如图所示,以轴三为例.该轴使用同步轮,齿距为3,齿数为21,每转移动量为63mm=63000um。

使用雷赛控制器设置控制器本身细分为25600,(因为不知道哪一个优先)所以FX-5U里我也设置了25600。

现结果就是进行定位时,实际移动距离与SD5580(当前地址(用户单位))不同,请问是否有哪里设置导致错误!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自己测试了一晚上后发现,设置细分时以硬件设置的为准(雷赛控制器)。软件里设置并没有用,还有就是位置走的不对时,因为机构给的参数错了,后面发现是正常的。问题已解决啦。

楼主:
1615648619(1).png是这一张图 ,已经试了好多次方法

网友A:
我记得之前做的细分是控制器和PLC设置1个就可以,另外一个设置成1,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A:
还有就是把你实际走的距离和显示的距离贴出来,这样更方便分析

网友B:
实际移动具体差多少?程序里有没有换算?

网友C:
你那个单位没改,单位改成um

网友D:
你需要计算,一个脉冲需要走多毫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数学1+1都不会,还有脸来提问,菜鸡啊



如此刻薄要不得,要发挥工控人无私的精神,不回答可以,但是不要喷提问者

网友G(2021-04-26):
多谢楼主大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