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电机维修报警F31111故障修理方法

楼主(2021-03-15):
西门子伺服电机维修报警F31111故障修理方法:F31111 (N, A) 编码器 1:值编码器内部错误

信息值: 故障原因 : %1 bin, 附加信息 : %2

信息类别: 位置 / 转速实际值错误或缺少 (11)

驱动对象: A_INF, B_INF, ENC, HLA, R_INF, S_INF, SERVO, SERVO_AC, SERVO_I_AC, TM41, VECTOR, VECTOR_AC, VECTOR_I_AC

组件: 编码器 1 传播: LOCAL

反应: Infeed: 无

Servo: 编码器 (IASC/DCBRK, 无 )

Vector: 编码器 (IASC/DCBRK, 无 )

Hla: 编码器 ( 无 )

应答: 封锁脉冲

原因: 值编码器的故障字提供已经置位的故障位。

p0404.8=0 时:

西门子内部故障诊断故障值。

p0404.8=1 时:

故障值 (r0949, 二进制):

yyyyxxxx 十六进制 : yyyy = 附加信息,xxxx = 故障原因

yyyy = 0:

位 0: 照明故障。

位 1: 信号振幅过小。

位 2: 位置值错误。

位 3: 编码器电源过电压。

位 4: 编码器电源欠电压。

位 5: 编码器电源过电流。

位 6: 需要更换电池。

参见: p0491 ( 电机编码器故障反应 “ 编码器 ”)

处理: yyyy = 0:

故障值位 0 = 1:

编码器损坏。更换编码器,如果电机编码器带 DRIVE-CLiQ,则更换电机。

故障值位 1 = 1:

编码器损坏。更换编码器,如果电机编码器带 DRIVE-CLiQ,则更换电机。

故障值位 2 = 1:

编码器损坏。更换编码器,如果电机编码器带 DRIVE-CLiQ,则更换电机。

故障值位 3 = 1:

5 V 电源异常。

在使用 SMC 时:检查编码器和 SMC 之间的插接线或者更换 SMC。

如果电机编码器带 DRIVE-CLiQ,则更换电机。

故障值位 4 = 1:

5 V 电源异常。

在使用 SMC 时:检查编码器和 SMC 之间的插接线或者更换 SMC。

如果使用带 DRIVE-CLiQ 的电机,则更换电机。

故障值位 5 = 1:

编码器损坏。更换编码器,如果电机编码器带 DRIVE-CLiQ,则更换电机。

故障值位 6 = 1:

仅在使用带电池缓冲的编码器时需要更换电池。

yyyy = 1:

编码器损坏。更换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