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XDM-60T10画圆如何做

楼主(2021-03-16):
Y2,Y3 XY轴,Y14,Y15 XY轴方向。画圆如何设置写,我做的总是提示圆弧插补数据错误

网友A:
你联系我,我看看你程序哪里有问题

网友B:
最好2轴结构一致,比如电机转一圈移动数值相同,还有就是有些不必要参数就默认参数即可

网友C:
大神可以的

网友D:
官网下载CAM指令集,上面有一些插补的案例。

网友E(2022-10-08):
上传程序分析

网友F(2023-02-01):
XD3都可以写 用PLSR

网友G:
你都用XDM了干吗不用现成的指令呢?信捷画圆的例程手册上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