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KZ-24T

楼主(2021-03-16):
大家晚上好!请问基恩士KZ-24TPLC晶体管输出最大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A:
应该是KV系列吧?KV最大电流

输出电源电压

24 VDC (±10%) (输出容量 0.6 A)

楼主:
王老师:晚上好!pLc是基恩士KZ-24T,很早以前的型号。再次请教,那这样的话,直接驱动6个3W电磁阀就不行了,用这款pLc驱动中间继电器,再将电磁阀接在中间继电器上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王老师:晚上好!pLc是基恩士KZ-24T,很早以前的型号。再次请教,那这样的话,直接驱动6个3W电磁阀就不行了,用这款pLc驱动中间继电器,再将电磁阀接在中间继电器上可以吗?...



这样可以的,本来晶体管输出带负载能力就差,用继电器转换一下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王老师:晚上好!pLc是基恩士KZ-24T,很早以前的型号。再次请教,那这样的话,直接驱动6个3W电磁阀就不行了,用这款pLc驱动中间继电器,再将电磁阀接在中间继电器上可以吗?...】进行回复:        -----------------------------------------------------------------这样可以的,本来晶体管输出带负载能力就差,用继电器转换一下完全没问题

王老师:晚上好!谢谢!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