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密闭空间,一定要注意可燃气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21-03-17):
气体检测器是工业生产中使用较多的检测器,根据其检测结果使用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气体检测器的常见故障是什么?如何解决气体检测器的常见故障?

故障1、低浓度气体无法检测

解决办法:

1、检查气体检测仪的气泵是否正常工作,用手指堵塞进气口5秒,如果正常感觉有明显的吸引力,如果没有吸引力,检查进气口是否堵塞。

2、通氮校准零点或在清洁空气中校准零点,校后检查

3、校准零点后,如果无法检测到被测气体,则需要恢复气体检测器的出厂设置

4、以上步骤都操作过,但无法检测出来,需要确认现场是否有被测气体,或者被测气体的浓度确实很低,低于气体传感器的最小检测精度就无法检测出来。

进入密闭空间,一定要注意可燃气传感器的选择

故障2、空气中没有测量气体,但数值变动大或跳跃

解决办法:

1、短时间零点变动范围小于最大量程的1%属于正常范围,未测量气体时长时间漂移小于最大量程的2%属于正常范围,超过该范围时,需要确认现场是否有测量气体,空气中的温度和湿度变动大,数值不稳定

2、确认气体检测器是否进行零点校准或目标点校准操作,如果有被检测气体,零点校准操作可能无法检测低浓度气体,如果有被检测气体,则进行目标点校准,但校准的浓度值与实际浓度值不一致,气体检测器的数值变动大或检测出的数值变小

3、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要确认气体检测器是否通过高浓度气体或高浓度气体冲击气体传感器。如果气体传感器受到冲击,气体传感器启动并老化24小时后,如果数值不稳定,气体传感器可能会受到冲击和损坏,需要更换气体传感器。

故障3、检查不正确

解决办法:

1、确认现场气体浓度是否正确,理论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距很大,通过标准气体校准气体检测器确保检测正确性,或者送第三方计量机构进行校准

2、如果气体传感器的使用时间长,测量值可能会有误差。有必要先与制造商确认气体传感器是否可以继续使用。如果传感器本身接近使用寿命,即使重新标后短时间内也可以正常使用,但气体检测器的测量值会出现漂移检测不正确,建议更换气体传感器。

进入密闭空间,一定要注意可燃气传感器的选择

故障4、数值为0时或空气中未达到报警值时也报警

解决办法:

1、检查气体检测器的各种报警参数是否被修改

2、检查气体检测仪的警报方式、警报模式是否被修改

3、检查气体检测器的警报状态是浓度警报还是其他故障警报,浓度警报出现A1或A2字样,红灯闪烁

4、如果是人为操作修改造成的燃气检测仪报警,可以通过恢复工厂安装来解决,故障报警需要进一步检查是否短路、断路、接触不良、传感器故障等,或者回厂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