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ep7V5.5中文版,安装完英文改中文

楼主(2021-03-17):
新安软件是中文版,选择都是中文安装的,但是按完确是英文显示软件,如何改成中文

网友A:
如果你确认你安装的是中文版本,那么你可以:

Step7软件菜单Options---〉Customize。。。----〉language页面下,选择Chinese,确定后重新启动Step7软件。

如果你按照上述方式没有看到Chinese,那么说明你没有安装中文版本软件。

HAVE FUN!

楼主:
多谢,我这个真没有中文选择,但是下载确定是中文版,是没下密钥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我这个真没有中文选择,但是下载确定是中文版,是没下密钥问题吧...



和密钥无关。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