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量控制变频,变频实际动作要大于设定值

楼主(2021-03-17):
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屏幕上输入0对应0V电压,输入25HZ对应5V电压,50HZ对应10V电压,但是现在接到变频器上的时候,屏幕输入5HZ时,变频器实际运行12HZ,屏幕输入15HZ的时候变频器就已经是50HZ在运行了,求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光看PLC肯定不行啊,变频器参数也得设置



感谢,我把变频电流甩开模块通道输出就正常,接上就不正在,跟ABB厂家咨询了一下,就是变频器设置的问题,已经解决问题了,非常感谢

楼主:
求大神们帮忙看看怎么解决,会感谢的

网友A:
你光看PLC肯定不行啊,变频器参数也得设置

网友B:
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吧  速度参考 参数看看是不是设置正确了

网友C:
PLC输出如果通过万用表测量电压正常,那肯定就往变频器方向去查,从源头开始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输出如果通过万用表测量电压正常,那肯定就往变频器方向去查,从源头开始着手...



问题已经解决了,变频器默认的电压型控制,不知道被谁改成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吧  速度参考 参数看看是不是设置正确了



嗯,确实是变频器设置的问题,感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