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报警168

楼主(2021-03-17):
散热器低温报警,AB变频器问题。

网友A:
高温报警见过,低温报警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温报警见过,低温报警很少

谁知道啊, 可能比较先进吧

网友B:
168故障是散热片上的传感器温度,正常情况下,当温度低于-18.7C时才会报,或者温度采样回路开路了。这个时可以复位的故障。

  1. 复位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消失

  2. 检查参数P943或者P944看看变频器的温度是否正常

  3. 检查传感器到板子电路的接线是否有断开,端子有没有插紧

楼主(2021-09-23):
引用 网友B:
168故障是散热片上的传感器温度,正常情况下,当温度低于-18.7C时才会报,或者温度采样回路开路了。这个时可以复位的故障。复位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消失检查参数P943或者P944看看变频器的温度是否正...

高手,我也是咨询厂家的技术才知道的

网友C(2021-12-22):
估计是温度传感器出问题了,还真没见过低温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