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支持在线模拟可以吗

楼主(2021-03-17):
昆仑通态触摸屏TPC1570Gi,用的是MCGSPro3.3.2,可以在线模拟可以吗?

楼主:
补充:就是能不能像威伦通的屏那样,可以在线模拟,把电脑模拟成触摸屏,然后和PLC去相连。我自己试了一下好像不行哪

网友A:
可以的,昆仑通态的模拟运行就是在线模拟,如果你电脑没有串口就是离线模拟啦。
操作方法:1、打开做好的组态软件2、点击F5,弹跳出下载配置对话框3、点击模拟运行4、点击工程下载,等待下载好5、点击启动运行即可
注意:要想实现在线模拟需要你模拟的电脑具备有相应串口(usb转232串口或者usb转485串口),然后在组态软件的通用串口父设备的端口设置的地方修改成您usb转串口的对应出口

试试看

网友B:
看不明白了,在线就是在线,模拟就是模拟,在线这里通常是指的在硬件设备环境里运行,模拟指的在PC软件环境下运行,啥叫“在线模拟”?

网友C:
可以的呀 电脑和plc连好 模拟即可

楼主:
我试了一下可以在线模拟,串口的话,改一下端口号即可。

网友D(2021-06-07):
可以的呀,PLC连接到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E(2021-07-26):
以太网口不行么??

网友F:
本地可以,远程跨网的话,需要另外的模块来实现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5919/855919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