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3U定位控制手动程序问题

楼主(2021-03-18):
各位大哥大姐,麻烦帮我看看这个程序,伺服电机的手动正反转和回原点程序,在测试的时候,电机不会动,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各位。 其中Y0位脉冲信号,Y4位方向

网友A:
电机不动有可以看看接线是否有问题,伺服参数设置是否有问题,伺服是否在使能模式,最后看看PLC脉冲输出口信号灯有没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动有可以看看接线是否有问题,伺服参数设置是否有问题,伺服是否在使能模式,最后看看PLC脉冲输出口信号灯有没有亮。...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我周末回去现场再搞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动有可以看看接线是否有问题,伺服参数设置是否有问题,伺服是否在使能模式,最后看看PLC脉冲输出口信号灯有没有亮。...



您好,另外我想问问,我这个程序有没有问题,第一次用三菱的PLC,不太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