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导轨长度不够了可以把电源模块安装在另外的导轨上吗

楼主(2021-03-18):
s7300导轨长度不够了,想换长的没有空间了,想把电源模块卸下来在,另外安装一个导轨装电源模块再给PLC供电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HAVE FUN!

楼主:
谢谢!我添加了一块模拟量输出模块,那硬件组态直接添加模拟量输出模块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添加了一块模拟量输出模块,那硬件组态直接添加模拟量输出模块是不是就行了?...

西门子组态是逻辑组态并非物理组态,因此和底板长度无关,你只需要考虑逻辑本身,例如一个机架上只能组态8块IO模块。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