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时流量怎么计算累计流量

楼主(2021-03-18):
 目前PLC和流量仪表通讯能知道实时流量参数,但不知道累计总量是多少,想通过编程实现,不知道怎么算才准确,希望有做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看你要求精确不精确,精确点的话放中断里面,不精确就可以用定时器,就按照定时器的说吧,假如每一秒钟读取一次速率R,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一秒钟内流速都是R,则一秒钟的流量就是1*R,然后累加次数就行了,说白了就是积分,将大段的曲线,切分成近似的小曲线段累加即可

网友B:
不知道你的PLC是什么类型的?我用西门子做过

首先你要确定实时流量单位,比如是L/H。那么累计流量的L = L/H  *(3600*10*100ms=1H)

也就是做一个100ms中循环调用的程序,然后累加流量值就可以了。

网友C: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一个流量积算仪

网友D:
我的就是0.2S加一次,把实时流量按照0.2S的间隔转化为积算量,

网友E:
使用定时中断,如果程序不是很复杂,中断的时间越短累计越精确。如果使用定时器,程序每次循环时间是不一样的计算误差会很大。

网友F:
使用中断,程序不是很复杂,如果是气体流量的话是否需要做温度压力补偿,换算为标况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