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ARP和ARM接口是接什么电缆的

楼主(2021-03-19):
FANUC机器人ARP和ARM接口是接什么电缆的,求FANUC机器人硬件介绍

网友A:
机器人本体电缆,一个是本体电机的动力电缆,一个是编码器和本体上接口的电缆。不同型号的机器人不一样。

网友B(2021-07-26):
ARP和ARM是附加轴的接口,动力电源和伺服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