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用转矩控制来对一个物体加压可以实现吗

楼主(2021-03-19):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伺服电缸伸出来加压油缸,对油缸加压以达到想要的压力,如300KGf或800KGf,检测在这种压力下油缸的泄漏状态。想问下这种是应该用转矩控制吗?据我了解转矩控制是设定的转矩大于负载 电机就加速,等于负载 电机就匀速,小于负载 电机就减速。在这个项目里,随着电缸的挤压,负载的转矩是一直在增加的,加到等于电机的转矩就会匀速,再加就马上减速停止了。有听人说电机转矩控制时电机停止就是堵转会报警,那我想要这种状态(加压力达到设定值)一两秒该怎么做。我想了下打螺丝机应该也是用转矩控制的吧,也是需要负载转矩达到一个设定的值,和我这个项目有点相近。假设我在外部转矩达到需要的值时电机转矩信号给为0,那电缸会被外部的力推回来吗

网友A:
以前用过松下的伺服电机,是有转矩控制,可设置达到一定的百分比停机,好像可以输出信号。可以简单编程可以做到先速度控制,到一定位置转为转矩控制,再达到一定设定值停止,还可以加入定时控制

网友B:
针对简单应用场合   可以这么操作

网友C:
最好是伺服再配上减速机(特别是压力要求大的情况下),然后去检测压力反馈控制电机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