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C60T与昆仑通态触摸屏通信

楼主(2021-03-19):
求助。。。程序下载到plc里,画面下载到触摸屏里,到这里都没有问题。然后plc和触摸屏通过RS232通讯线连接,通讯不上,触摸屏控制不了plc,是不是一些参数没弄对,我是真不会了,自学实在是通讯不了,在这里请教各位老师傅。通讯成功,帮充五千积分。

网友A:
检查一下触摸屏上所需的PLC驱动、检查一下触摸屏和PLC通信参数、再检查一下通信硬件接线。

网友B:
首先看看硬件接线有没有接对,其次就是参数设置根据手册上认真来,不要急。还有就是PLC与触摸屏参数要一致,比如最简单的就是比如你PLC设置波特率9600,但是你触摸屏设置别的波特率,首先确保硬件,其次在仔细核查一下参数

网友C:
首先用你的电脑运行MCGS,模拟连接PLC是不是可以进行控制?

如果可以的话,记下此刻的通讯参数。只要修改触摸屏上的串口端口为com1下载进触摸屏。就可以了。

网友D:
看看参数有没有设置,触摸屏和PLC是不是一致,触摸屏的DP9针 232定义有没有搞清楚,先把232线弄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参数有没有设置,触摸屏和PLC是不是一致,触摸屏的DP9针 232定义有没有搞清楚,先把232线弄正确。...



你好,我通讯成功了,但是还有个问题,我画了两个按钮,启动 停止,还画了个指示灯,按钮没问题,为什么灯不亮,按理说,plc里面Y0亮了,触摸屏里面的指示灯也应该亮的。QQ截图20210323170227.p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参数有没有设置,触摸屏和PLC是不是一致,触摸屏的DP9针 232定义有没有搞清楚,先把232线弄正确。...



网友E(2021-05-23):
全部改回默认设置,还通信不上就是通讯线的问题或是硬件问题

网友F(2022-07-09):
引用 网友D:
看看参数有没有设置,触摸屏和PLC是不是一致,触摸屏的DP9针 232定义有没有搞清楚,先把232线弄正确。

我也通讯不上,求告知,还有个问题,X1不能直接控制,你是怎么用触摸屏控制启停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