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上插了根铁丝干嘛用?

楼主(2021-03-19):
空开上插了根铁丝干嘛用?

网友A:
这样使用是不对的,估计下面的负载超过空开容量了,但是又不想空开跳闸,强行给空开上电

网友B:
这个是安全插销,开关断开后插上插销,开关就推不上去了。

网友C:
是禁止合闸的作用,给用反了,变成禁止跳闸了。

网友D(2021-04-26):
防止跳闸,但是这并不安全

网友E(2023-01-14):
搞成死的了,防止跳闸

网友F:
断电维修时,禁止推闸上电。 图片是用反了的状态,这样很危险的

网友G(2023-07-07):
这是防止被随意分闸用的。短路和过流时,还是会跳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