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打印空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1-03-19):
   打印空白我们第一反应是条码打印软件中有空对象或者空字符造成的。检查发现软件中并没有任何的空数据、空对象及空字符,预览也正常,但是连接条码机打印是打印空白,有客户问这是怎么回事,今天针对这个问题,给大家说下相关的解决方法,如果是在条码软件中预览空白的话,可以参考:条码软件应用之预览空白解决方法.

使用条码机遇到跳纸会打印空白,打印出来的标签位置也不正确。如果连接条码机出现打印空白,可以根据以下两种情况来判断问题的原因,第一个情况是条码机刚买回来,第二个情况是条码机已经使用比较久了。原因及解决方法如下:

一、新买的打印机一般配件不会出现问题,只是耗材安装方式和驱动安装设置问题。

1.条码标签纸安装错误,可以按照打印机附带的安装指南上的步骤进行操作。

2.驱动安装设置:也有可能出现在纸张的校正以及纸张大小设置上,出现跳纸或白纸现象,只需要设置一下打印机驱动上的纸张大小和打印文件的大小与实际标签纸大小三个大小保持一致,然后校正纸张即可解决问题。

二、打印机使用较久,如果出现打印空白,除了需要考虑以上的两点之外,还需要结合以下几点:

1.纸张传感器的位置不正确

抬起打印头,可以看到纸张穿过的地方有一个纸张探测器,探测器是需要被纸张覆盖,条码打印机才能正确适应纸张的大小。

2.条码标签纸之间的间距不规范

有的标签纸在加工的时候,会由于机器或者模具的原因导致生产出来的标签纸大小或者间隔不一,导致条码打印机无法感应到标签纸的大小。

3.纸张传感器脏污

用无水酒精清洗纸张传感器,在清洗前关闭打印机电源。

4.条码标签纸太厚或者标签纸不规则

如果是标签纸过厚或者是标签纸不规则,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打印机无法感应出纸张的大小。

5.传感器故障

如果以上几种方法都能解决,就有可能是纸张传感器出现问题。

以上就是有关打印空白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如果出现白纸和跳纸,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校正纸张。位置不对的情况需要修改标签大小。条码打印软件及打印机都需要根据标签纸的实际尺寸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