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被动旋转

楼主(2021-03-20):
各位大佬,请问交流伺服电机去使能状态下,被负载带动快速旋转,有没有损坏伺服驱动器的风险?

网友A:
在没有超过额定转速的情况下,不会损坏驱动器。转速超高时,定子绕组发电电压有击穿驱动器IPM模块的可能。另外,转速超过额定时,机械破坏力可能损坏电机。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没问题,如果带抱闸的话可能会对抱闸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