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带伺服运行加编码器反馈

楼主(2021-03-20):
问下大神们,用台达PLC控制伺服速度模式运行,编码器检测速度,当速度不匹配时,需校正伺服电机速度,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反馈给上级 作变化   原来怎么给伺服速度的 现在就做更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给上级 作变化   原来怎么给伺服速度的 现在就做更改呀



比如说伺服设定的速度为20运行,编码器测量结果为22,那就是把22给到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