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载调压变压器工作原理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1-03-20):
有载调压变压器可根据系统运行情况,在带负荷的条件下随时切换分接头开关,保证电压质量,而且分接头数目多、调节范围比较大,采用有载调压变压器时,可以根据最大负荷和最小负荷时分接头电压来分别选择各自合适的分接头。这样就能缩小二次(侧)电压的变化幅度,甚至改变电压变化的趋势。

为了防止可动触头在切换过程中产生电弧使变压器绝缘油劣化,甚至烧毁有载分接开关,调压绕组通过并联触头Q1、Q2与高压主绕组串联。可在带负荷的情况下进行分接头的切换。在可动触头Q1、Q2回路接入接触器KM1、KM2的工作触头并放在单独的油箱里。在调节分接头时,先断开接触器KM1,将可动触头Q1切换到另一分接头上,然后接通KM1。另一可动触头Q2也采用同样的步骤,移到这个相邻的分接头上,这样进行移动,直到Q1和Q2都接到所选定的分接头位置为止。当切换过程中Q1、Q2分别接在相邻的两个分接头位置时,电抗器L限制了回路中流过的环流大小。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变压器的调压绕组放在中性点侧,使调节装置处于较低电位。

1、有载分接开关运行一年或切换2000~4000次后,应取切换开关油箱中的抽样进行工频耐压试验(不低于30KV),试验应合格,否则更换合格变压器绝缘油。

2、新投入的分接开关,在切换5000次后,应将切换开关吊出检查,以后可按实际情况确定检查周期。

3、运行中的分接开关动作5000次后或绝缘油的击穿电压低于25kV时,应更换切换开关油箱的绝缘油。

4、为了防止分接开关在严重过负荷或系统短路时进行切换,宜在有载分接开关控制回路中加装电流闭锁装置,其整定值不超过变压器额定电流的1.5倍。

5、电动操作机构应经常保持良好状态,有载分接开关配备的瓦斯保护及防爆装置均应运行正常。当保护装置动作时应查明原因。

6、分接开关的切换开关箱应严格密封,不得渗漏。如发现其油位升高异常或满油位,说明变压器与有载分接开关切换箱窜油。应保持变压器油位高于分接开关的油位,防止开关箱体油渗入变压器本体,影响其绝缘油质,并及时安排停电处理。电工之家

在变压器有载分接开关操作过程中,应遵守如下规定:

1、应逐级调压,同时监视分接位置及电压电流变化(每次调压一档后应间隔lmin以上,才能进行下一档调节)。

2、单相变压器组和三相变压器分相安装的有载分接开关,应三相同步电动操作,一般不允许分相操作。

3、两台有载调压变压器并联运行时,其调压操作应轮流逐级进行;

4、有载调压变压器与无载调压变压器并联运行时,有载调压变压器的分接应尽量靠近无载调压变压器的分接位置。

有载分接开关切换时产生火花,主要是分接开关在严重过负荷或系统短路时进行切换时触头调整中接触不良;绝缘油介电强度降低;操作等原因。应按照规程要求,进行检修和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