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id输出为0

楼主(2021-03-21):
用三菱FX2N-32MT与FX2N-4AD实现pid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加热棒恒温,当设定动作方向为H31时pid输出为0,当设定动作方向为k1时pid有输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VE  FUN!

啥意思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VE  FUN!

怎样才算稳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yuanle HAVE  FUN!     内容的回复:怎样才算稳定呢?...

你的项目被终端业主验收时基本算稳定了.

HAVE FUN!

网友B:
H31表示有上下限限制,你没有设置上限数值情况下就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H31表示有上下限限制,你没有设置上限数值情况下就没有输出

可我设置了输出上下限了

网友C:
菜鸡,这种问题还拿出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菜鸡,这种问题还拿出来问

会说话多说点

网友D(2021-04-26):
多谢楼主大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