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XH-C60T和变频器走Modbus通讯

楼主(2021-03-21):
第一次玩这个品牌,还请各位大佬给点建议

网友A:
变频器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情况下:
1、PLC系统寄存器中COM1通信参数设置:

网友A:
2、通信编程,主要使用读取数据指令RECV和写入数据指令SEND:

网友A:
3、变频器通信参数的设置
4、硬件的链接
5、根据要求编写PLC程序
有问题继续跟帖。

网友A:
可以参考我发布的松下FP0H系列PLC实现Modbus RTU主站视频教程,其中SEND和RECV指令用法大同小异,视频有参考价值: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1/848866/848866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变频器通信参数的设置4、硬件的链接5、根据要求编写PLC程序有问题继续跟帖。...



我有一个FP-X的关于变频器通讯的案例   但是正常运行一分钟后PLC就会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3、变频器通信参数的设置4、硬件的链接5、根据要求编写PLC程序有问题继续跟帖。...】进行回复:        --------------...

好不容易回个帖,你倒是说说PLC报什么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虚伪"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3、变频器通信参数的设置4、硬件的链接5、根据要求编写PLC程序有问题继续跟帖。.....



发生运算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虚伪"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3、变频器通信参数的设置4、硬件的链接5、根据要求编写PLC程序有问题继续跟帖。.....



我在尝试用你的视频再重新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虚伪"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3、变频器通信参数的设置4、硬件的链接5、根据要求编写PLC程序有问题继续跟帖。.....



大佬 F469 UNITSEL  这个指令怎么敲进去的,我找不到image.p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引用 "虚伪"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3、变频器通信参数的设置4...

不自带网口的PLC不用这条指令。我的视频是FP0H的,自带以太网口,所以用这条指令,你的不带网口,就不用这条指令,只需要用SEND和RE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