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开车流程

楼主(2021-03-22):
1.仪表开车要和工艺密切配合。根据工艺设备,管道试压试漏及时安装仪表,不因仪表影响工艺开车进度;

2.安装仪表一定注意位号,对号入座。

3.仪表供电。开启相应电源开关,检查24v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各个dcs电源模块,UPS供电是否正常。

4.气源排污。气源管道中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会出现水分和杂质,由于开停车影响,杂质和水分更多。在开车前必须清除掉。本着有主干到分支的原则,逐次排除污物防止气源堵塞恒节流孔,造成仪表故障。

5.孔板等节流装置安装要注意方向,防止装反。要保证前后直管段光滑干净,有脏污及时处理。环室要在管道中心,节流装置安装完毕后及时打开取压阀,以防止开车没取压信号。取压阀开度建议手轮全开后再返回半圈。

6.调节阀安装时注意阀体箭头方向和流向一致。

7.采用全量程负迁移测量液位时,要注意在负压连通管内加满液。

8.用隔离液加以保护的差压变送器,压力变送器,重新开车时,要注意在隔离罐内加满隔离液。

9.热电偶补偿导线接线注意正负极性防止接反。热电阻要注意三根线不能混淆。

10.检修后仪表开车前应进行联动调校,及现场一次仪表(变送器,检测元件等)和控制室二次仪表(盘装,架装,计算机显示等)指示一致,或者一次仪表输出值和控制室内架装仪表(配电器,dcs输入卡件)的输入值一致;检查调节器,dcs输出,手操器输出和调节阀阀位指示一致(或电气阀门定位器输入一致)。电动阀开关上下行程要一致。

11.有联锁的仪表,在仪表运行正常,工艺操作正常后再切换到自动联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