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防爆计算机

楼主(2021-03-22):
防爆计算机和普通计算机的区别:防爆计算机是一款运用在化工区域和煤矿井下的防爆产品,而普通平板电脑是不能够在化工和煤矿井下使用的。这是因为什么呢?电脑作为一种数据设备,正常工作时始终处于接受射频,或者发射射频信号的状态,该射频信号属于非电离辐射信号,而由射频辐射所产生的电磁波在与任何电构件相切割时,通常会在导电构件中感应出电流。当处于正常连接中的构件部分出现短暂的断裂或分离时,如果电流足够大,就可以产生火花。另外,平板电脑内部电路、电池组件在正常工作或某个故障下,也有可能产生足够大的电火花或热效应。若以上状况发生在煤矿井下,就会出现爆.

防爆计算机是指在防爆区域里运用软件运行和调度成为可能。使危险场所的工控水平到达一个新的水平。

防爆计算机可使用于石油、油库、化工、军工、煤矿等具有危险气体的危险场所1区、2区。

与温度、压力、湿度、传感器及其他外部设备组合在一起,可作为危险场所自动化控制设备,也可以作为危险场所自动化管理软件。也可以在防爆危险场所配置防爆键盘和鼠标,可以安装各种开方性操作系统,支持各种软件接口。组建自动化办公矩阵。可以扩展轻巧外观,易于搬运和使用。

本质上,防爆计算机和普通的计算机功能是一样,只是防爆计算机外观、内部电路、电池组件经过特殊改造,使其达到计算机防爆效果。可以在危险场所使用。

网友A(2022-11-12):
XY800系列防爆电脑是一种运行Windows操作系统的防爆一体机,通过触摸屏操作或外接本安防爆键盘鼠标操作,产品采用高性能Intel i5/i7处理器、16GB内存,512GB 固态硬盘,1920*1080高分辨率显示屏;取得气体粉尘双认证,防爆电气CCC强制性认证

作为使用在防爆现场的操作终端,其防爆性能及数据处理速度,可以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要,广泛应用于石油、石化、天然气、化工、医药、军工、民爆等爆炸性危险场所中信息化、自动化控制系统。

防爆标志:

      Ex d ib ⅡB+H2 T6 Gb;

      Ex tD ibD A21 IP66 T80℃

适用于爆炸性气体环境1区, 粉尘环境21区; 氢气环境适用

适用于T1∽T6温度组别

防护等级  IP66(整机)

********************************************************************************************

详情可参阅http://www.szzwgk.com/product-68133-62917-181484.html,联系电话魏工1353098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