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巧比拼》电工接线技巧你知道多少?

楼主(2021-03-23):
电工接线作业,看似一个简单的活儿,其实存在很多技巧。

如果说2根导线随便缠绕接线,有可能导致受力拉开,也可能工作过程因接触不良发热、甚至着火。最后导致不可想象的事故发生。

至于如何正确、科学的对接导线。我们在工作过程中也积累一些经验,今天不妨拿出来“比拼一下”。看谁的接线更正确,更科学,更有技巧性。

1、可以是现场接线过程拍照,也可以是文字叙述参与。

2、更鼓励图文并茂的好作品拿来比拼。

参与者获得100~300积分不等奖励,优秀参与者获得5~20MP不等鼓励。

网友A:
我们都是先拧紧,然后再采用电烙铁焊接

网友B:
有各种专用连接件,还有用电线直接铰接的吗?尤其铝-铝和铜-铝,是不允许直接铰接的。

网友C:
按照要求5圈是没问题的。

网友D:
一般电柜的电力主接线会拧接加锡焊焊接相结合的方式,其它的都用端子排固定连接,至于两根导线直接悬空接的情况,在制作设备阶段是绝对禁止出现的,除非现场调试维修的话可能会出现。拧接加绝缘胶带缠绕的方式,但我感觉应急可以,对于长期来说,还是不可靠。

网友E:
用线鼻子的套套,然后压紧,在用电工胶布缠绕,我觉着这样也可以,也美观!

网友F:
一般两股线拧接起来,电工胶布缠好就行

网友G:
一般都是 先交叉 打死结,然后再2端线上 缠绕几次,再 缠上黑色电工胶布。

网友H:
结实为第一目的;

1、能用冷压端子的,优先使用冷压端子;

2、较细的线,双YY字形,交叉缠绕;能上锡,一般上锡;然后优选热缩套管,绝缘胶带次之。

网友I:
方法1:采用接线端子接线,优点接线稳定,使用方便,适合硬线。

方式2.采用压线帽接线:优点使用简单方便,几乎适用于大部分场合,缺点:防水性能低;不适应于硬线接线。

方式3:适用于任何场合,纯手工接线考验电工的接线水平,容易出故障,在没有辅材的时候可以使用该方法,但不推荐使用。

网友J:
拧紧,采用电烙铁焊接,电工胶布缠好

楼主:
活动持续进行中,没有参与的有料的童鞋可以参与一下。

网友K(2021-05-15):
引用 网友D:
一般电柜的电力主接线会拧接加锡焊焊接相结合的方式,其它的都用端子排固定连接,至于两根导线直接悬空接的情况,在制作设备阶段是绝对禁止出现的,除非现场调试维修的话可能会出现。拧接加绝缘胶带缠绕的方式,但我...

        恩,安全就是对生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