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控制系统时间同步

楼主(2021-03-23):
全厂时间同步解决方案

在炼油、化工等连续生产领域,DCS、SIS、CCS等控制系统之间需要时间同步功能,需要为控制系统提供稳定的授时。特别是装置停车时,需要检查DCS和SIS、CCS中的报警信息、SOE信息,如果没用准确的时间基准DCS、SIS、计算机之间的就会有时间差,时间差一般都在秒级,或者分级,为准确判断停车原因增加难度。

目前时间同步实现方式大概为为两种,一种硬接线的方式,它的实现方法是,在固定的时间点,DCS系统DO卡件会输出一个脉冲信号,SIS系统的DI卡件收到信号后,在软件中进行判断,然后把SIS的时间改为已设置的时间SIS的上位机画面通过脚本向计算机写时间。但是此种方式一般会存在误差,DCS与SIS的误差一般在1-2秒钟,SIS与计算机之间也会存在误差,不是很精准。另外这种方式也只是存在有限的系统之间,全厂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如果保持在一个时间基准,用这种方式就很不现实。

硬接线示意图

另外一种就是使用时间服务器的方式,需要单独设置一个时间服务器,控制系统和计算机通过SNTP协议服务器获取时间

SNTP(简单网络时间协议,Simple Network Time Protocol)。SNTP大大简化了NTP协议,同时也能保证时间达到一定的精确度。SNTP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网络时间同步协议,是指客户端和服务器通过以太网进行时间同步,并能满足大部分系统的时钟同步精度需求。

DCSSISCCSPLC控制系统多种多样,同时使用一套时间服务器,服务器的数量可以根据系统数量和服务器网口数量决定。同时不同的系统IP地址不同,也基于安全的考虑,必须互相隔离,互不干扰。这就决定时间服务器中的网口必须是互相隔离的。

示意图

示意图中的时间服务器的数量,可根据系统的数量以及网络服务器中的网口的数量决定,时间服务器中的网口数量越多,价格越贵,如果系统数量多于网口数量,可增加时间服务器的数量。

时间服务器的网口都是互相隔离的,互不干扰,控制系统之间不会产生相互干扰的问题

由于操作站或工程师站也需要时间同步,并且操作站或工程师站的网络已经在不同控制系统的网络中,只需要在计算机上设置好时间同步的的功能即可。

此种方式的难点是需要布置网络,如果控制系统距离时间服务器过远,则需要敷设光纤。另外每种系统的SNTP设置方式不同,需要了解不同控制系统的时间同步方式。

楼主:
18交5流11可41联88系 10

网友A(2023-11-24):
可通过 NTP 来同步

详细见: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6/507872/507872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