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燥机轴承位磨损省时又省力的修复方法

楼主(2021-03-23):
  管束式干燥机是目前大部分先进国家使用最广泛最先进的干燥机之一。主要是热耗很低,干燥物料范围广泛,产量大,水份蒸发量大,且可干燥高水份物料。设备在运转时,转子靠两端轴承支撑,一端为固定轴承,一端可以自由游动,消耗热膨胀而这种设备在进行工作时最为常见的就是轴承位磨损等情况。

  针对干燥机轴承位磨损问题,传统修复工艺往往是将设备拆卸后运至机修厂进行补焊机加工处理,停机时间较长,而且补焊处理容易造成热应力,导致轴变形弯曲,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传统的刷镀处理一般对镀层厚度有要求,无法达到厘米级的厚度。无论使用以上哪种修复工艺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设备开机运行的条件,因此以上几种方案显然不适合修复要求。

干燥机轴承位磨损省时又省力的修复方法:

利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现场对磨损部位进行修复,在保证修复精度和满足安装要求的基础上,无需对设备进行大量拆卸,修复周期短,操作简单。

  1.查看轴承位磨损情况,确定定位面后测量直径尺寸并做记录;

  2.工装加工内孔,按照现场测量数据为准;

  3.用氧气乙炔表面除油,然后打磨修复面,确保表面粗糙以增大粘结力;

  4.无水乙醇清洗修复表面,安装工装空试是否合适;

  5.空试完成后,按比例调和索雷工艺材料,调和至均匀无色差为止;

  6.把调和好的材料涂抹在修复面上,安装工装到位;

  7.加温固化,提高材料性能并且可以快速固化;

  8.拆卸工装,核实修复尺寸;

  9.装配轴承到位;

  10.回装设备开机运行,各参数正常。

  干燥机轴承位磨损修复案例:

  一企业在设备巡检中发现轴承位高温并且有异响,拆开后发现轴承已经碎掉,轴承位磨损严重,现场设备参数,轴承型号:24056/CCW33;轴承位宽度:140mm,轴承位温度:120°C左右,转速:17r/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