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光固化3D打印过程中,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1-03-23):
当我们把光固化3D打印机买回来后,发现打印出来的模型和想象的不太一样,许多人可能会认为机器的问题,其实,除了机器问题,还有操作也是会影响模型的,接下来就来讲讲机器外的一些影响因素。

      一、建模,导成stl数据

      在应用三维建模软件的情况下都可以另存或是导成stl的格式,假如不明白如何导成stl格式的情况下,可以百度搜索导成stl格式的方式,通常情况下都是有网上的教程。

      二、检验模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通常我们提议应用magics软件检验我们的模型

      Magics是专业处置STL文件的,具备功能强大、实用、高效等优点,是从事3D打印领域不可或缺的软件,常用于零件放置、模型修补、添加支撑、检测尺寸等环节。

      零件修补信息→更新→修补→零件另存stl

      检查里边的反转法向、坏边的和噪声壳体的数据,点开后面的修补,除去壳体和高级之外的都显示为0,就表明模型是正常的。

      三、模型切片

      模型切片的注意事项

      (1)挑选底边光滑面最好还是没有什么孔洞。

      (2)不要挑选最大接触面来贴近底板

      (3)底端上升5mm,选择全部支撑

      (4)检验一些没有加稳固的支撑

      一些贴近底板位置得加多点支撑,确保可以完全支撑起来,假如太稀疏的支撑会导致模型打印过程中坠落。

      随后模型就可以依照之前的切片教程导成pngzip格式的打印模型了。

      四、打印前机器打印的准备工作

      1.应用耗材:光敏树脂应用前轻度的左右晃动一下,切勿大力晃动导致产生大量气泡。

      2.耗材接触:切勿皮肤直接接触光敏树脂或接触到眼睛,若引起皮肤过敏或是不适,请马上用清水冲洗,如情况严重请以防就医。

      3.耗材挑选:提议应用厂家提议耗材,以防导致打印机的受损。

      4.耗材保存:光敏树脂不应用时可以过滤后再进行回收到瓶子内,或是用东西遮盖住料槽,避免 阳光直射和强光照射,而且避免 灰尘进入。

      假如一些需要打印工业的模型,提议应用专门的高精度工业耗材。

      假如一些需要打印齿科的模型,提议应用专门的可铸造齿科耗材。

      假如一些需要打印珠宝的模型,提议应用专门的可铸造珠宝耗材。

      其实光固化耗材有很多很多种,有可铸造和不可制造的。

      五、打印模型

      1.机器置放:切勿将本机置放在易燃易爆物件或高热源周边,请将本机置放在通风、阴凉、少尘的环境内。

      2.电源插座:电源插头需接插在含有地线的三孔插座,请应用本机附加的电源线,勿在安装过程中应用其他产品电源线替代。

      3.机器置放环境:切勿将打印机置放在振动很大或是其他不稳定的环境内,机器摇晃会干扰打印机打印质量。

      4.检验固定位置:打印前需要检验平台上的旋钮和料槽上固定位置是否卡紧,避免 打印时不稳定。

      5.检验屏幕照射:应用机器前查看屏幕照射是否正常,请配戴防紫外光眼镜查看。切勿在测试屏幕时用眼睛直视以防损害眼睛。

      六、打印前检验

      1.检验料槽:明确料槽内没有杂物后再进行打印,假如不确定料槽内是否有残余物,请应用机器的料盘清除,随后清除料槽内的固化面,谨记别用金属铲刀触碰料槽内的离型膜。

      2.检验曝光时间:打印时查看曝光时间是否满足耗材的规定范围内,避免 打印时间过曝时造成模型膨胀,或是时间太少造成不成形。

      针对不同的不同机器,模型大小,支撑多少全是干扰曝光时间的参数,因此 一般刚入手光固化3D打印的客户,最先可以问专业的技术人员了解参数的范围,随后也要试着去测试打印的效果,相对应的改动合适模型打印的参数。

      3.打印环境:切勿阳光直射或有强光的空间应用,机器应在空气清洁,无明显漂浮物,温度:26±5摄氏度,为了优质的打印质量,请在室内恒温的环境下打印。

      七、零件后处理过程

      许多初步接触3D打印的朋友要说,别人打印的作品光鲜亮丽,看起来就是高大上,而自己打印的模型却毛毛糙糙,不是很美观。其实,这些全是零件后处理过程需要解决的问题,以确保实现高精度高质量的合格零件。

      1.拆除:普通零件在制作实现后,取模型的时候请尽可能带上防护手套进行操作,金属铲刀铲除的时候可以先用酒精清洗一遍,模型打印完请将平台清除干净后再取下料槽,避免 成型平台上的树脂滴漏到屏幕上。

      2.清洗:零件取下后,最好用TPM(三丙二醇甲醚)进行清洗,或是无水工业酒精,别用水分含量很大的医用酒精和食用酒精。针对细长件、薄壁件,在酒精等有机洗剂中浸泡时间不可以超过1分钟,不然样件易于软化、变形;较厚的零件,浸泡时间尽可能不要超过3分钟;支撑不易去除需要软化支撑的零件,浸泡时间也不要超过3分钟,而且注意仅浸泡零件的支撑部分。

      3.打磨:打磨前的零件尽量保持干爽,清洗好的零件用压缩空气吹干,不易吹干的地方可以用纸布擦拭。带水打磨时尽量快速,避免在水中过多浸泡,因为水会使新出炉的样件(生胚)产生一定程度的软化变形。打磨前若样件较软,须静置脱水后再打磨,之后再次静置脱水。就是说比较软的零件需要进行两次静置脱水。

      4.静置脱水:刚成型的零件(生胚)由于内部反应还在继续,容易吸收水分和酒精,导致零件膨胀、变软、变形,静置脱水能够让酒精和水分进一步挥发。所以打磨好的零件需再次用压缩空气吹干,放置在恒温恒湿的设备间静置,同时强烈建议用风扇大风吹正反两面,持续30分钟。

      5.紫外后固化:静置脱水后的零件需要进行紫外后固化处理,至少30分钟,强烈建议紫外后固化箱一并放置于恒温恒湿的设备间。紫外固化箱内的光源分布对固化效果影响很大,尽可能保证样品被各个方向的光均匀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