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PRO软件常见ST语句使用方法

楼主(2021-03-23):
 IF...THEN...ELSE...END_IF 语句

当其IF后面指令的布尔数为1(TRUE)时,将执行THEN后面的指令或指令组。当其IF后面指令的布尔数为0(FALSE)时,将执行ELSE后面的指令或指令组。END_IF指令用于标记指令的结束。如下图所示:

ELSE后面的指令或语句也可没有,如下图所示:

 FOR...TO...BY...DO...END_FOR语句

FOR指令是在可以确定当前匹配项数量的情况下使用的。如果不能确定当前匹配项的数量,将只能使用WHILEREPEAT 指令。FOR指令用于重复指令顺序,直到出现END_FOR指令为止。匹配项数由起始值、结束值和控制变量决定。起始值、结束值和控制变量必须具有相同的数据类型,且不能通过重复指令的其中之一修改。FOR指令用于将一个起始值的控制变量值增加到结束值。增量值的默认值为1。如果使用了其它值,将可以指定明确的增量值(常数)。您应当在新的每个更新的循环运行之前检查变量值。如果变量值超出了开始值和结束值之间的范围,循环将是没用的。第一次运行循环之前,应当执行检查以确定控制变量的增量,从起始值开始,是否向结束值移动。如果没有出现移动,将不能执行循环。使用该规则,将可以正常地执行循环。DO命令用于识别重复定义的结束和指令的开始。您可以使用EXIT指令较早地结束重复。END_FOR指令用于标记指令的结束

  当增量为1时,BY ***可省略不写。如下图所示:

当增量不为1时,BY ***不可省略。如下图所示:

在实际应用中,FOR语句与IF语句是嵌套使用的,需注意FOR END_FOR一一对应,IFEND_IF一一对应,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