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力电容器渗漏油分析及故障处理

楼主(2021-03-23):
低压电力电容器是全密封装置,如果密封不严,空气、水分和杂质会渗人其中而使其绝缘性能下降,甚至导致绝缘击穿,漏油严重时应及时将其退出运行。因此,低压电力电容器渗漏油问题不能 小视。

那么低压电力电容器渗漏油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1)电容器的运输、安装过程中搬运方法不当,比如提拿瓷套管,致使其法兰焊接处产生裂缝。

(2)施工过程中接线时拧螺钉用力过大,造成瓷套焊接处损伤以及产品制造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缺陷。

(3)电容器投人运行后温度变化剧烈,内部压力增加。

(4)长时间运行后,可能造成电容器外壳漆层剥落,铁皮锈蚀。

那么低压电力电容器渗漏油故障如何处理呢?

应根据电容器安装使用地点的实际情况来正确选用具有相应温度类别的电容器,或者采用相应的防冻、通风降温等措施。电容器出现渗、漏油,如果是轻微漏油,可用粘胶剂进行修补并同时减轻负荷或降低环境温度,但是不能长时间继续运行。如果是箱壳上面漏油,可用锡铅焊料修补。套管焊缝处漏油,可用锡铅焊料修补,但应注意烙铁不能过热,以免银层脱焊。电力电容器漏油严重时应及时将其退出运行。处理故障电容器应在断开电容器的断路器、拉开断路器两侧的隔离开关,并对电容器组经放电电阻放电后进行。低压电力电容器渗漏油问题一定要认真严格的对待,严格的说电力电容器不允许渗漏油的,因此,在选择电力电容器的时候要严格把控,以便日后在运行当中方便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