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标机进标控制算法

楼主(2021-03-24):
饮料线连续旋转式贴标机在做进标控制时如何控制比较好?大致情况如下:标签是整卷的,标长根据瓶子不同可以HMI设定,由色标传感器检测切割点(黑块标记),进瓶是一个大转盘有24个工位每个工位对应标站要进一张标并切割好,切刀做在真空吸标转轮上,进标轮根据标签长度、和主转盘做齿轮同步,(根据标长改变齿轮比),这样正常情况下没一个瓶子刚好进一张标。标长根据转速和进标轮直径可以确定,但进瓶连续的但标签进给不可能都是连续的,这个方式必然会因标长改变可能呈歩进状态,这样的话可能将标签拉断或者导致切割不准确,最好是只要主进瓶转盘不停进标就一直进,并且因标签有阻力可能打滑快到切割时还没检测到切割点就需要加速进给,但伺服电机在执行齿轮指令过程中改变不了齿轮比,怎么实现好呢?如果用编码器检测主机运行情况,用脉冲驱动进标伺服,那么根据进标情况可能在进入后半张标签是需要补充脉冲或减少脉冲来调整进标长度也可,但有什么办法能让编码器脉冲和我需要加减的脉冲数进行实时运算并输出驱动电机?有高手指点一下噻。不胜感激